IBM X31 换屏换不亮了 发来跟大家分享下

楼主(2009-08-06):
今天搞了台IBM X31的 屏坏了.
换屏 换了个尺寸一样的 结果换进去后机子不亮了
很是郁闷..
症状是一开机 电流一上来就断电了
跟短路一样 结果查了好半天都没查出来
后来想下不亮原因 就查下屏线周边的电路
结果是屏保险管坏了
换个上去后就好
终结一点经验IBM的屏不能乱换
最好换个一样的..

网友:
慢慢积累经验,避免以后的茫然!!

网友:
我刚刚接触这一行业还很多要学
谢谢

网友:
我也是刚刚开始的,还没有维修过呢

网友:
我怎么不能防护,我也是刚刚出来的

网友:
新手还是要从最简单的做起

网友:
换屏一定要注意高压板的,屏底下的A壳,银色的面是导电的,不小心就会造成高压板短路掉。

网友:
这是不是你换的屏和原平供电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接口定义不一样吧

网友:
呵呵,,与我第一次修IBM的一样,T43的换个屏也是保险烧了,一上电马上掉电,呵呵,,以后你就会注意的

网友:
IBM笔记本换屏一定要注意,不要随便插,和最通用的那种屏接口定义正好是反的,插上去后屏主供电正好对地,把主板的保险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