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的问题

楼主(2009-08-06):
我是一主板维修新手,我时常遇到这种问题。当我拿到一个主板后,插上诊断卡,跑码为0,或F这类的,当我测试CPU,南北桥各供电都正常,各芯片温度也正常。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查那些地方了,当然像电池,跳线这些都动过了。谁能告诉我一下,往后的一些维修思路。

网友:
一般呢供电正常的话 我会先查下南桥的供电 在来杀io bios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我也会习惯性的压下CPU南北桥,有些是这里的问题。有些板子有这方面的通病,有时压下没反映也会加焊下。

网友:
我会考虑刷下BIOS.

网友:
电压正常 的话 维修思路同上

网友:
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BGA座子的话要先压一下座子   单桥的话就要先压一下桥    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有的板子的通病   象精英那种紫色的板子,一般都偶是座子虚焊  最后在选择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