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电压问题

楼主(2009-08-06):
内存:184pin,第184脚的电压是3V,7脚也是3V,这电压是不是高了??这个电压值是否影响内存运转?

网友:
电压不高啊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哦,谢谢你,这测试卡不跑,我得再看看其他问题,初学,只得慢慢的摸,…………………………

网友:
168pin  DDR  2.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