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博士17纯平显示器问题求助 在线等

楼主(2009-08-06):
金博士17纯平显示器  VGA线不连主机的时候  显示器能亮无信号输入的图标  一旦VGA线连主机时显示器就黑屏了 什么显示都没有 请问这是什么毛病? 显示器拆开看过  没虚焊的地方

网友:
检查行场信号

网友:
显卡坏也会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那你先看看信号线有没有短路,量一下三支枪电压,和OSD电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