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供电偏高0.2V找不到原因

楼主(2009-08-06):
开机十秒后就自动断电,查发现是CPU供电高了0.2V,查高低管的控制级控制电压是正常的,这样应该说是高低管的问题拉,可是全部都换了还是不行,电容也差不多都换过拉,要是CPU和北桥轻微短路的话应该是供电偏底 才对呀,到了这一步就不知道该怎么分析拉,求助各位给点思路呀

网友:
应该不是CPU供电的问题

自动断电集锦论坛有贴子自己去查一下。

网友(2010-03-26):
CPU供电资料在哪里找?

网友:
查各各相供电的二极管值,相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