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区 接口不能用该怎么检修呀

楼主(2009-08-06):
一顶星865主板软区接口就是不能用,软区都换国好几次拉,确定不是软区的问题 ,我没修过这方面的问题,求助各位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网友:
晕...这年头还有人用软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厂用的,没办法

网友:
可以换个IO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插座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