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L70S一接VGA线指示灯就灭了

楼主(2009-08-06):
待机状态下正常,见莱单,三基色.指示灯常绿.机子是VGA接头,只要随便接线VGA线,另一头也没接上主机,就见指示灯灭,屏黑,这故障是第一次见,不知下手.

网友:
不明白你说什么,有些屏驱动,没有VGA信号 背光就熄灭的

网友:
你连主机也没接?怎知道坏了?

网友:
是啊,接上主机试试看什么现象

网友:
我改升压板有以下故障.
待机没有按开关时12.36V,按下开关后19V.没有改板都是这状况,原来的一体板应该是19V供电的.断开过一体板的供电跳线,接上通用升板,不接上屏线,指示灯正常,屏点亮.ON信号4.96V,按开关正常,一体板供电19V,这么高的电压不知会不会烧通用板.如果接上屏线,指示灯和屏一起一亮一灭,这时测得19V-0-19反复,ON电压4.96--0-4.96反复.不是屏的问题,原装一体板,只是灯管供电的2个八脚和电容发热超量,开久了黑屏,解决不了才想换升压板的.这板里有个电源膜,如果是5841或者4832,能解决吗.

网友:
待机状态下正常,见莱单,三基色.指示灯常绿.机子是VGA接头,只要随便接线VGA线,另一头也没接上主机,就见指示灯灭,屏黑,这故障是第一次见,不知下手.
引用 网友A:

先把这个问题搞清:VGA线有两种,一种是两头都是直通的线,也叫15针全线,VGA插头内没有跳线,这种线材市场好少,一般用于显示器在线编程用的。第二种线就是3+4或3+6的线材,就是红,蓝,绿三基色加其他信号线,这种VGA线的插头里面有一根跳线,也是10号针脚和11号针脚在插头里面短接了,用它连接显示器,即使另一头不接电脑主机,也一样会黑屏的。对于这个问题,不要说新手,经验丰富的老手知道的都很少

网友:
我改升压板有以下故障.
待机没有按开关时12.36V,按下开关后19V.没有改板都是这状况,原来的一体板应该是19V供电的.断开过一体板的供电跳线,接上通用升板,不接上屏线,指示灯正常,屏点亮.ON信号4.96V, ...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故障,你没有改板前,用段时间黑屏,要确定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板故障,黑屏后用手电筒近距离看屏幕有没有桌面信息,如果有,就是灯管或高压板的故障,常见的高压板有虚焊或高压包内部短路等问题,引起高压保护。
  另外还一个问题,对于采用19V供电的高压板,上面有一个主芯片也很容易坏,维修时不要忽视。

网友:
灯管已全换过,黑屏之后再开,一亮灭,图像很快就没有.凉上一段时间再开就可以了,应该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黑屏后用手电筒近距离看屏幕有没有桌面信息。高压包两个全拆下来,用表量下,高压板主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有条件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