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报错

楼主(2009-08-06):
今天遇到一块映泰的主板,开机进DOS死机 点下复位开关,出现BIOS报错信息。刷了BIOS后故障依旧。请问 W49V002AF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你在编程器上看看他的工作电压是都是V,找个工作电压一样的 ,容量256MB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