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循环跑代码有时候不跑代码

楼主(2009-08-06):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插上检测卡循环跑码,有时候跑到25卡住了,有时候不跑。
NF的芯片组的,以为是虚焊,直接加焊桥。然后插上电源点机  故障依旧。
问题不是虚焊的问题,然后仔细观察主板,发现1086的焊盘有点发黄但不是很明显,测量1086的第2脚只有0.4V,更换后故障解决。希望兄弟们修主板的时候要一定要仔细。

网友:
1086给什么供电的啊?说清楚 便于分析

网友:
1086是给北桥供电的吗?它主要起什么作用啊,新手请教了?、

网友:
我也遇到开机跑循环码的(开机后诊断卡不停地跳),但发现却是内存问题,把内存弄到另一个槽里便好了!

网友(2009-10-15):
回复 网友A:

哥哥,1086是什么芯片啊,你说明白点啊,不然我们这些新手都没法看您的帖子了,呵呵,谢谢了

网友:
差了一下  就是1117  1084之类的东西
变通下就可以理解的

网友:
提供待机电压的一个电源IC。

网友:
正好有的915板子也是循环跑码 回去看看 待机的IC!

网友:
就是1117  1084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