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 紫线SB电压2V左右跳变

楼主(2009-08-06):
今天接到一个P4的长城电源,外壳上的标签已经就撕毁了,所以不知道具体型号,表现为:接上市电,副电源变压器符近有滋滋的响声,测紫色线,电压不稳定,为1。8V左右,有时测又为3点几V,然后慢慢下到1点几V,发现是C1815坏,但更换之后故障没有改善,1000U的滤波电解没有坏,但我还是换了,可以说副电源变压器初极前面这一部分都拆下来测过了,都是好,会不会是这个变压器坏了?
长城
电源

网友:
换一下后级tl431 和光耦试试

网友:
这两个都换过了

网友:
我见过假的长城电源, TL431旁的电阻拆出来测量一下,看有无变值,注意装回位置别搞错了。

网友:
那“滋滋声”可能出哪来的呢

网友:
嗞嗞声应该是辅助变压器 由于开关管震荡频率低所致吧 估计电压正常了 那声音也该正常了

网友:
把辅助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全换了

网友:
辅助电源开关管三个脚中,跨接了几个电阻二极管电容,检查下,碰到过几次电阻开路和阻值改变了的,就你说的那情况。

网友:
最近,我的航嘉BS-2006出现同样故障,辅助电源的电容,电阻,管子换了都不能修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再近修了个长城的也是一开机嗞嗞声紫线VSB电压也很低,后来查到是ZD6(IN4735A)坏,换之后正常

网友:
有滋滋的响声是负载过重的现象,查一下输出稳压管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启动电阻。

网友:
莫兄,什么叫“软击穿”呀

网友:
软击穿就是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来,然而在使用时出现开路,短路。这种情况只有用代换法了。

网友:
你换一下431电源周边10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