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945GC频繁烧CPU供电上管(已解决)

楼主(2009-08-06):
前几日接到杰微945GC主板一块,时间跨度一天终于搞定。
故障现象:1、上电后,风扇转下就停。
          2、简单,打12V对地阻值为0,在查发现其中一项供电上管击穿。当时好象随便找了2个管子把上下管换了。打值,OK;上电,OK!搞定。(没烤机)
         客户取走后几分钟后就又回来了。
       再测,刚才换的上管又烧了。于是怀疑刚才换的MOS管型号不对。原板的MOS管型号为:50N025。本人水平有限,对MOS管参数不慎了解。于是前后共换了10几种型号(其中包括09N03LA,06N03LA,60NXXX等系列)分别在几十秒,2分钟不同时间内继续烧掉。上IC网查了50N025系列MOS管参数和代换管参数,看的不是很懂,郁闷。前后花了几个小时了,疯了,下班在说。
      第2天,继续修不在换管子了。该板CPU供点为三相供电,上下管均为50N025,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566CB。跑线发现上管的G脚均与ISL6566CB的某一脚直接相连。与是直接怀疑该IC性能不良。
     把上管用09N03LA代换,分别查三个上管的G脚控制电压:其中2相正常的控制电压为2点几V,而频繁烧的该管的G脚控制电压为1.7几V。想不通为什么,直接判断该IC有问题。把手上仅有的一个ISL6566换上,OK!进系统,烤机,正常.........终于搞顶了(要是还不好,真搞不定了)
    仅以此经历给和本人一样的菜鸟,一点点的借鉴。

网友:
呵...学习了....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哦。。。学习咯。。还要看G级电压

楼主:
呵呵,我也半修半猜的。

网友:
烧第2次就不要换了,应该那时候直接去找问题

楼主:
问题在与我不知道MOS管的代换规则,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代换参数。理论不够,总是怀疑换的管子不行,这些小问题都是捆扰我们一大批维修新手的实际问题,像这个问题高手都可以秒杀的,我写出来是给新手们借鉴借鉴,避免走太多弯路。比方说更换ISL6566我都有点心虚,这次运气好,一次性成功,呵呵。没有理论支撑,事倍功半...

网友:
论坛里经常有 人说烧MOS 管  最好把 电源IC一起换掉

网友:
我现在感觉到叫多余的了 。哎!悲哀!

网友(2009-09-20):
其实应该一开始就连PWM芯片一起换!

网友:
在更换电压IC前应该确定场管旁边10欧左右的电阻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不过在烧第二个时就应该查其他的了。浪费了几个管子。

网友:
烧过第一次后就要把电源IC换掉了~~~~

网友:
一般上一个 MOS管烧一个除了出主芯片  与反馈线路 关系较大, 尤其是反馈的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