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配屏的问题

楼主(2009-08-06):
我有一台神州天运 M173S笔记本,现屏坏了,屏的型号是QD14FL07,我现有一块LP141XA-A1NA的屏,不知可不可以换,不知哪位有这两块屏的屏参

网友:
前面这张是高分屏。

网友:
你看看接口定义就知道了啊  只要换上去可以亮就可以了

网友:
可不可以换

网友:
查看LVDS接口定义吧

网友:
就是没有接口定义。哪位有帮忙传下

网友:
能装进去就试下能不能亮吧。

网友:
看下屏线,接口一样,测下3.3V电压 地   信号线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