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F-19AW 捷联代工

楼主(2009-08-06):
今天接到一台神舟19液晶显示器刚拿来的时候是一开机亮一下就灭了,指示灯还是亮的,量电源输出的电压一路是12V一路是5V还有2V.3.1V。在显示器亮的一瞬间量到那个3.1V是3V不亮就跳到3.1V了 。灯管换过了还是不行,还有电容也换过,都不行,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 望那位打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部分,这是高压电路坏掉最常见的现象呀。

网友:
连灯管都换了,为什么不先换高压试一下呢

网友:
你是人才呀  你用自己灯点了没有就换灯管

网友:
这个不应该先换灯管的,先断开高压那路的供电,看电压稳不稳再检查

网友:
没用外接高压板是灯就换灯管 你太有才了  加个外接单管高压条 一条一条的试灯管。

网友:
这个电源板是个12v 的适配器里面是个高压板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还有就是一断信号还会亮一下提示没有接信号,然后就有黑了那个师傅指点一下到底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

网友:
怎么还没有人给个回复啊

网友:
看来只能把板都换了,我就想节省一下成本,都没有人告诉我?

网友:
是驱动板有问题,你不接灯管,就没事,接了就有事,是不是还有继电器跳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