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G54O编程器怎么刷BIOS啊???

楼主(2009-08-06):
Genius G54O编程器怎么刷BIOS啊???

  会的朋友请帮一下大忙,,,具体步骤怎样的

   谢谢

网友:
有说明说不会看?刷主板BIOS,要先读数据出来--清空芯片数据----读写芯片-----效验数据

网友(2009-12-24):
我也想知道,呵呵 。。前段时间在基地买的G540,也是不会用。说明书上面并没有刷主板BIOS的详细步骤。所以不会刷了。刚试了一下。我是这样的。先把BIOS芯片放入转接座。然后下载主板新的BIOS程序。再打开软件,然后选择菜单上的选择,再选择设置器件类型、制造商、器件型号。然后点确定(这里选择这三项的时候要根据BIOS上面的型号来选择的,一开始我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类型。我是一个一个试下去的。呵呵 ,不知道有没有快速的方法知道手上BIOS芯片的类型和型号的)。这三项选择好后。我就点了擦除然后又点了一下查空。再点的加载。把刚才下载下来的新的BIOS程序加载进去。。然后点的保存。最后点了读入,进度条很快就完成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刷成功。呵呵 。。。请用过G540的师傅朋友们教一下正确的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
要从板子上取下来,加载程序后,按自动就行了

网友:
谁说没有自动,好好研究一下说明书

网友:
有说明书的,不会就看文字啦,就选器件,擦除,查空,载入,刷新,检查几个步骤

网友:
会的大哥,就详细的讲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