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 V3000 开机不显问题

楼主(2009-08-06):
机器待机正常,开机电流到0.4就不动了,测到系统电源 内存等供电都正常。有2个地方我不是很清楚,一是南桥晶震为1.2和1.4(怎么那么高呢?但是如果有问题是不是应该开不了机)二是北桥供电的一组线圈一个为1.2一个0.9  芯片MAX8743输出电压也是1.2和0.9。 芯片换过了 还是一样 是不是可以肯定是北桥拉低了MAX的输出电压。    另外北桥压着开机还是不显。说明加焊是不行了

    由于BGA条件不好,不感轻易动。所以请大家确定下是不是一定要做BQ。

网友:
0.4还没到北桥呢``

网友:
压显卡试下没?会不会通病?

网友:
重做就可以好,感觉说了一大堆 效果为0  只有去做了才知道!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