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华硕9550显卡花屏维修过程

楼主(2009-08-06):
接到一块花屏的显卡,拿工具测出来一GPU空焊。BGA后测试能过没有问题,进入系统后还是有花点。在用工具测试没有报错,因没有截图是,就不发结果图上来了不好意思。以为是测试软件问题,二三次都这。后来在目检一下,没有什么。试着把显卡供电的附近的电容换了在试就好了。。

网友:
“试着把显卡供电附近的电容换了”如果不是不是白做工?

网友:
听楼主描述的

好像不是楼主本人修的

网友:
看看,又长了点经验

网友:
显存、周边电路有问题,对于像RV350这种卡,花屏的并不是GPU损坏的多,很多都是DC-DC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