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电

楼主(2009-08-07):
最近碰到几块不加电的主板都没有修出来,杂牌机.待机正常,开关有3.3伏,有三五伏正常输出.换过IO还是一样,南桥感觉太麻烦了就没动它.请教各位,如果碰到这样的,一般会是哪些地方的故障,谢谢

网友:
对不同IO的开机坛子里基本上都有具体的测量办法,对照看看条件满足?直到SB。

网友:
换个I/O就说修不好了?开机电路就着有I/O和南桥控制的吗?查下其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