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跑49 4A 缺供电 飞出来的!

楼主(2009-08-07):
一台X31 ,主板略有进水,来之前已经被人清理干净 ,基本看不到水滞了,但是跑69  32 ,在IBM中这个代码一般是挡内存或南桥, 内存槽子已经被加焊过 ,而且我检查一下 焊的蛮好  内存也换过 可以排除这部分,直接加热南桥,然后试机 跑49 4A  或46 49   明显的档显卡,没多想 做显卡,加热 不行,重做,还是不行! 换一个 还不行   比较郁闷,但不知道哪里坏了  继续 又换一个 还是不行,至此 已经换过2个显卡 重做过一次显卡  加热过一次显卡和一次南桥,这个板子修出来的成本已经很高,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只能放下其他班子,单独查X31 !

挡 49 4A  可以确定是显卡问题,换显卡不行就需要查显卡供电了 ,  正常的维修思路是应该先查供电的  这点也是经验主义叫人走弯路!  大家要引以为戒!   当查到U13  是 发现这个本应该是1.8V的电压只有0.5V左右  明显偏低,换U13  不行! 拿图纸 比着查 输入电压和开启电压都正常,第四脚SET只有0.5左右 不知道这个脚试干什么的  于是把外围的2个电阻也换了 还是不行, 怀疑会不会试电容漏电 把 第四脚链接的C77拆掉后 电压正常了 1.8 心中暗喜  找个料板换一个试试  OK,测了多次 都可以开机 以为修好了   谁知道下午客户来拿板子  又不行啦,电压还是0.5V   而且再拆了C77也没用,心里开始毛啦!  丢人啊,赚不到钱事小 ,关键没面子啊!  忽然来个灵感 缺供电不知道能不能飞一个过来呢?  于是找点位图 ,找到后极的1.8V  直接飞到背后的L1电感上 (L1跟U13的5脚输出相连而且再背面,方便我从Q55上飞线 )  开机测试 OK啦  算是到此为止吧!

修完这个板子我有些疑问 U13的第五脚输出试几脚控制的? 为什么第一次拆了C77能有电出来 第二次就不行了?    而且下午换一个DELL6400的北桥时候也开路了,是1.5V电感位置据小弟说试拆北桥的时候听到响了 然后看到电容炸飞了  主板内部开路, 然后换好北桥不跑CPU  CPU复位0.4V左右  查图纸发现这里没电了 飞个1.5V过来就好了 ! 今天真是运气啊  但 修板子还是要靠实力的 像我这样全靠运气的 真得不知道能混多久!  所以大家还是多多学习理论知识,免得遇到问题 看着图纸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最近一段是不是到旺季啦  大家生意都很好!忙不过来啦!

网友:
反馈吧 我个人理解  哎 反馈割断 重新飞线接一下 就行了

网友:
第二次是不是C78也坏了?   4脚像是反馈,

网友:
低压差、120mA线性稳压器,上传个芯片内部图

网友:
这样待机电流会偏大哦

网友:
MAX8873是个线性稳压器,输出功率很小,所以用别的地方的1.8v代替是可行的,拆除c77是不会影响4脚电压的,因为4脚电压的公式是r80÷(r80+r79)×1.8v=1.248v,这个电压时线性稳压器的内部比较放大电路的一个基准电压,以保证5脚输出稳定的1.8V。

网友:
我也觉得我修的时候很多靠运气
知识还是不稳固
还要多加学习

网友:
笔记本维修电路图是很重要的

网友:
同意七师傅的说法,但我认为只需要挑起MAX8873的4PIN,然后从C78 2pin飞线到4PIN就好了。。。不过前提是U13是满足条件正常工作的哦

网友:
个人理解是1脚输入 3脚给1脚个控制信号 然后5脚输入 在给4脚一个反馈从输出电压中取样 认它保持1.8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09-09-08):
波波师傅的帖子都是经典的贴啊,,,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