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时触发时不触发???

楼主(2009-08-07):
今天接到一台IBM T30机器
故障原因为:接上电流表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
但触发后电流有时能达到1.28A以上
但有时触发电流只能达到0.60A左右
但装上电池后每次都能触发
但不显示???
插上测试卡好象也不跑码?

网友:
老兄,我今天修的一台和你说的故障一模一样的
还在继续研究中

网友:
你这机可能有两个地方的故障
1:时触发时不触发,如果是装上电池每次能触发查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还有是不是你可调电源供电问题。
2;就是不显,0。6那里查内存工作条件,1。28那里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