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板子,独立显卡无显示

楼主(2009-08-07):
集成显卡没问题。用独立的则无显示,显卡已换过,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显卡接口是PCI-E的。
不知道它的测试点,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什么心片组的?有可能是被桥虚焊了

网友:
NVIDIA  S6030399南桥

网友:
你量下正面PCI-E前面那电容,量通桥那边的。背面也有,只有是两个一组的就量

网友:
量过了,用的二极管档,没什么反映,阻值挺大的。

网友:
COMS设置里面看看,是否关闭了

网友:
我想测一下显卡的供电正常不,不知道怎么测,谁知道告诉我一下呗

网友:
先别急着下结论修板子,可能设置里禁用了独立显卡

网友:
楼主你的有你的应该是桥空焊

网友:
我今天修复了一片,同样故障,加上独立显卡码就停在2A,拔下显卡就正常跑,最后加焊北桥就好啦

网友(2017-02-06):
台式机还是什么的 桥看下撒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