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电源没问题,

楼主(2009-08-07):
电脑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电源没问题,所有的接线都拨了,只留了电源线,(注电脑出然死机,重起就变成这样子)

网友:
查下是不是12V短路了,这样就会造成 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的话风扇怎么会不转呢?不要告诉我风扇坏了吧?  你可以只要一个电源,用导线把电源绿线和黑线短路一下 ,看风扇到底转不转

网友:
应该是12V短路,你把12V的线拔了开机看看,如果把了12V的线风扇转的话,那恭喜你12V短 了

网友:
12V短路啦  你好好检查下哇 电脑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呵呵 我有个全汉的电源 里面有个电容鼓包了,也是接主板风扇动一下就停了。 但是绿黑短接之后,电源风扇可以转 并且4P接口还可以带动硬盘 我就用易驱线连接做移动硬盘用。 后来在换掉鼓包的电容后 ,就完全正常了。我建议你也试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电脑风扇转一下就停这种情况,只不过是电源的问题,电容鼓包了,换电容后一切正常。

网友:
可能显卡有问题,是不是显卡有短路。

网友:
电脑电源风扇转下就停多半都是12V短路了。

网友:
检查主板5V 3.3V 12V看那组短路了,电脑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2010-07-18):
电源的5V 3.3V 12V滤波电容性能变差或容量不足,也有可能造成此故障。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电源保护了!

网友:
电脑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CPU供电有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12V对地短路,开机电源处于保护状态所以掉电。

网友(2012-11-10):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入手!电源是好的CPU是好的!可以确定!是个华硕集成小板二代的!就是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希望高手说下!一般是什么坏了!

网友:
BIOS放下电    可能有用  ...以前我有块主板就是这样 .....不过还是要查下线路问题

网友:
很明显不是电源的问题这个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ATX电源自我保护,应该是主板有短路可能。用万用表蜂鸣档在主板ATX电源各组电源依次对地打阻值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南桥加焊,好了,两个月又坏了!

网友:
把接到板子上的电源线全拔了,然后短路电源的黑绿两线,如果故障仍然,便是风扇问题或者说电源12V短路的;如果是电源12V短路,扯开电源板、很容易就能解决。

网友:
应该是电容短路了,你查下

网友:
只是打酱油的参观学习!

网友:
楼主 应该是主板问题 你断开12V与主板的链接。看看风扇可以转不。可以转的话。问题在主板CPU供电电路 这种问题几乎秒杀

网友(2013-02-13):
认真学习每一贴。

网友(2013-11-01):
认真学习,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找找看

网友:
主板保护 测下主板上的各个供电对地值

网友:
我想首先要排除电源本身故障,一是拆开电源外壳,看电源内部是否有元件损坏。二是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三是检查电源带负载能力,可以接灯泡,看看带负载能力。如果电源没问题,CPU风扇转一下就停,那么主板就肯定有短路元件了。一般是12V给CPU供电的电路有场效应管击穿了。

网友:
问题的原因很多,解决方法也多。围观

网友:
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电脑维修当中。。。

网友:
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板子短路了

网友:
很可能是12V短路 你自己量下

网友:
有些电源,不插CPU,空载的情况下也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