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000怪毛病

楼主(2009-08-07):
一台ASUS A3000不触发 用手摸南桥晶振可以触发。晶振已换 协震电容电阻都换了还不好。把南桥也杀了还是没好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不触发

网友:
按你之前说的触摸南桥晶振可以出发,是不是南桥的晶振接触点不好?或许再看看晶振那边 重新焊接下看

网友:
都换了还什么接触不好啊而且都是通的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换时钟芯片看一下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试了还是没好

网友:
看晶振旁边有没有电容,把旁边的小电容拆掉试试。

网友:
把晶振旁边的小电容换掉,应该不是拆掉吧

网友:
换掉晶振的小电容啊

网友:
可以放电试

网友:
换掉晶振电容不行,量一下电容晶振的接地点是否正常。

网友:
我这边遇到一个问题恰恰和你的相反。东芝A100的3,5V供电芯片51020.用手摸它就掉电。不摸它就算把板死拍死拍都没问题。后来没办法只好拿高温胶布贴住不给它与其他东西接触才好。

网友:
是不是触到别的东西而不是晶振呢?

网友:
你看一下周围的电感是不是好的因为人带有电池感你不慌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