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CPU工作条件满足但不跑码的问题

楼主(2009-08-07):
CPU的工作条件全都满足,主供电,时钟,复位,PG。全都正常,(用假负载量的)但是上真U就是不跑码。上真U我也测量,基本U的供电条件和内存的供电都正常,按桥和CPU座也不跑码。U有温度。。。 现在真是没有思路了。。。有没有那位高手能和我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呢。。。现在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刷BIOS,都正常刷BIOS,换I/O

网友:
跟桥能不能有关系呢。兄弟。。大家讨论讨论啊。。。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啊,压一下南桥,不行的话刷一下bios

网友:
我也因为这个事头疼呢,遇到两块了,都在一边扔着呢,一点思路都没有了。刷BIOS没程序,都是杂牌的。确实闹心啊。

网友:
南北桥的工作电压都正常吗?只有全板的供电都正常了我人才去怀疑南北桥.

网友:
只是路过  不发表意见  呵呵  新手

网友:
都正常刷BIOS

网友:
一般判断南北桥的好坏的话,要有电压也要有阻值。有的板南北桥供电有啊!但供电的阻值却短路了。还有就是满足开机时所需要的信号。PCI信号线,如果有大网卡的话,比如说是8100C。PCI信号线就在两着之间,如果有问题就该查通网卡跟南桥的线路。还有就是南北桥之间的十几条相连的信号线。北桥到U座的信号线。I/O到南桥的。各部位的电压,时钟 复位这些基本的

网友:
(1)更换电压芯片(2)加焊北桥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事,有可能是CPU座的问题,压一下试试看,也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刷BIOS    拆除周边设备,如网卡,  换IO   加焊座子,桥等

网友:
有没有哪位兄弟能把关于这方面维修的流程表发上来呢。。。如果大家没有的话。我想根据大家给的建议自己简单的做一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你看看时钟吧    PCI  和内存的时钟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