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黑屏维修

楼主(2009-08-07):
这两天修到一台DELL E173FPB液晶显示器开机黑屏 测量三极管其中一个C5707烧坏 更换之后客户用了1天又烧坏 又更换了其中2个  之后用了2天又烧坏2个 现在不知道改怎么办了!客户说是机器待机的时候 动鼠标机器启动的那一刻就亮一下黑屏就坏了!

网友:
那就是高压包也有问题吧,或者是高压芯片换一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是高压包问题!

网友:
直接用通用高压条代换也可以的。不过顶楼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