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LXM-GJ17L3,指示灯常亮.

楼主(2009-08-07):
这台显示器,插入电源时,不按开机键灯也自己亮着.按开机键后,开机正常.本来这显示器,在接信号线时,灯是蓝色的,没接信号线时,灯应该是橙色的,但现在没接信号时,是有点橙,又有点蓝.感觉就是只要一上电,灯就一直都是亮蓝色的.不受控制.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这种现象还是驱动板故障为多见 ,与供电也有关

网友:
换个驱动板 试试

网友:
应该是MCU的问题,我上次买的NT68F63LG是翻新的,有一个就是这样,不开机电源指示灯就有电压输出,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