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的下加热做的一些初步测量

楼主(2009-08-07):
准备慢慢筹备我的下加热,基本就剩外壳没有搞定了,在想用什么方案,初步是想用个功放的外壳,暂时还没有发现合适的尺寸。外壳是次要,温度才是第一位的,先采集一些数据,为以后的成功做个铺垫 。欧米茄的K型热电偶来检测温度,左温控是控制加热板,右温控是检测温度。
发热砖和显卡的高度是2CM。

热电偶插入gpu

测得的数据

插入上面的桥接

测得的数据

结果:上下温差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了,烘了半小时,检测的温度值上下3-4度,也算稳定,如果周围用东西挡着,不受风的影响,会更加稳定。只是温度损失很厉害,设定150度,到板上只有80度了。

网友:
lz好厉害,自已做焊台啊,学习

网友:
在大同江的淘宝上看到, 外壳用 旧机箱,打几个孔,他有做好的夹具

网友:
楼主你这个带一段斜坡的温控器要多少钱一个?,你的下加热用一般带AT的温控器就可以.我也自己做了个BGA 焊台,遗憾的就是上加热不带斜坡控制,但也正常用了一年多了.我认为DIY两温区焊台上加热的精确控制很关键.

网友:
热量经过空气,损失肯定是很大,,将左温控装在板底应该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你这个带一段斜坡的温控器要多少钱一个?,你的下加热用一般带AT的温控器就可以.我也自己做了个BGA 焊台,遗憾的就是上加热不带斜坡控制,但也正常用了一年多了.我认为DIY两温区焊台上加热的精确控制很关键.
引用 网友A:

是啊,同感。上加热也是用这个温控,安泰信8205的手柄温度控制的很好,+—1度波动。上加热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温控也算是高档类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出个给你,看看你愿意什么价格拿,这个是官方的介绍http://www.futuredesigncontrols.com/300.HTM

网友:
哈。。。。
能成功

网友:
不錯的加熱方式,只不過那兩台溫控應該也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