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开机半小时黑屏

楼主(2009-08-07):
我这里有一台LG W1934S开机半小时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请问是哪点问题?
黑屏

网友:
这个你可以换灯管了~~我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遇到 这种情况就得用排除法解决,首先不接屏的灯管,另接外的灯管,试一个钟头的,要是还是黑屏那是高压的问题。这样会帮你更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
LG这款型号的通病,90%灯管不良,先外接灯管试正常就换管吧,不过建议时间长点,我遇到灯管不良故障4,5个小时才出现的哦~~

网友:
这有可能是高压部份虚焊了,或是电源部份。查供电电路中的元件,先补焊。多尝试。如果是高压一体板,那一般要就是虚焊了。通板补焊,虽然笨点,但比较有效!

网友:
那么费劲!用通用高压板试一下就知到了!!!!

网友:
先用单独的高压条点下灯管,如过没问题,那就是高压板的是,重点加焊,上次我修了一台明基17的和楼主的样,后来把把电源高压板加焊后OK

网友:
多半是属于 高压部分的问题 !先用独立的高压条试试

网友:
换高压板 一般来说 灯管有问题 点不了那么长时间 这款显示器用得时间也不长 一年多一点 如果灯管有问题 最起码会有响声 碰到好几台 搞压板都没什么好修的 只能看到一个变压器 所以没什么好修的 换了吧

网友:
灯管大于高压板

网友:
我也刚修了一台这款显示器,是有一支灯管的线从焊接处断了,重新焊接好就OK了!
处理的时候最好用热缩管套一下!

网友:
有些人就那么肯定高压板?动辄就说换高压板,高压部分~~我哦之所以说是灯管并不是凭空说说而已!而是有技术通报!!!通报讲换屏是因为厂家维修站不允许更换灯管!!!

网友:
先外接高压板。不行就换灯管!!!!!

网友:
这款型号,都是灯管不良,黑屏后,摸一下那边比较烫,就是那边的灯管有问题咯

网友:
一点不会

网友:
灯管也那能更换,我就刚换了19的屏四灯中的上边的那两根灯管。

网友(2009-09-06):
我这也有个一开一闪就没有了

网友(2010-02-01):
我在修的这台更是离谱,顾客刚送来的时候开机显示几秒后黑屏,本以为高压板虚焊,加焊就可以搞定的,补焊全高压板后顾客拿回家用了一天,第二天开机有黑屏了,过十几分钟后再开又可以用上很长时间,郁闷哦~!让它给耍了,看来是真的得换灯管不可了。感谢各位的慷慨解说了,谢谢~!学习了。

网友:
昨天就修了这个机器,灯管问题,把灯管的接口处烧断了

网友:
`灯管问题,多数是灯管,

网友:
看来就是邓管了,我今晚修的就是这台.刚换一体的通板试了一个小时左右.黑了.信号正常.就是不显示.

网友:
这机子容易出灯管问题 !! 我也修了好几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LG的一般都是等管的原因

网友:
换灯管吧,我换了很多了,就这毛病

网友:
也是这台.昨天我让客户拿走了,自己找售后去.我这几天非常忙,也没有时间给客户看灯管.

网友:
最好把带灯架的换上,这样更好,我试过。

网友(2010-03-27):
遇到一台次机器,电源板通板加焊,故障依旧...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不拆屏 要是上面坏了 就把下面的抽一根 弄在上面 把高压板保护去了 OK 省钱

网友:
高压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高压灯管 ,高压板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得确定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部分的问题,这是关键。不然你会浪费很多时间。现在很多机器都偷工减料。本人遇到飞利浦19的机器,两根灯管头部竟然没用热缩管套上,由于两根灯管靠得很近,高压放电打火,导致线头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