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希尔特580U刷49LF003B时的困惑

楼主(2009-08-07):
当用希尔特580U刷49LF003B时提示:

器件特殊信息:
Adapter P/N:   SA015A1T
The size is 384﹡8(3 Mbit)

Cur buffer is 512K﹡8.The address of Buffer is
invaild from 0x1FFFFFH.

The vaild data Buffer is from 0x20000H to 0x7FFFFH.

When you load the data file,you must modify
The”Buffer Address”to 0x20000H.

不知如何解决,求助!
备注:刷技嘉GA-8I915P Duo的BIOS

网友:
当用希尔特580U刷49LF003B时提示:

器件特殊信息:
Adapter P/N:   SA015A1T
The size is 384﹡8(3 Mbit)

Cur buffer is 512K﹡8.The address of Buffer is
invaild from 0x0000H  to  0x1FFFFFH.

The vaild data Buffer is from 0x20000H to 0x7FFFFH.

When you load the data file,you must modify
The”Buffer Address”to 0x20000H.

不知如何解决,求助!
备注:刷技嘉GA-8I915P Duo的BIOS

网友:
When you load the data file,you must modify
The”Buffer Address”to 0x20000H.
我英语也不好,大概的意思是,当你载入这个数据文件,你必须修改缓冲地址到0x20000H
你要写的片子,是3M的,注意一个你的BIOS文件是不是,384K的!

网友:
已解决
载入bios文件的时候,把开始地址改为20000,即可。(备注:基地一个师傅告诉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