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8-07):
945主板不开机,摸晶振可开机,换了晶振不行,又换了协振电容 106电阻还是要手摸一下晶振才能开机,是不是南桥老化了啊

网友:
都换过了还不起振,那应该是南桥不行了。有条件就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
我记得原来有一个显示器也是摸晶振开机,后来我在晶振两端并一个大概是1M 的电阻就正常了(有的图上有这个电阻),此后一直没出现个这个问题,你可以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谐振电容换了,换下电阻试下,如果不行加焊下南桥试下

网友:
不敢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是南桥问题

网友(2009-09-06):
你的板子搞没搞定啊。

网友:
换桥吧,这种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