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板子,能进系统,老是重启

楼主(2009-08-07):
朋友有块华硕的板子。说老是重启。有时能进到系统。有时没进到系统就重启了。换过硬盘。内存,电源,光驱。CPU。问题应该在板子上,可以量哪里都正常,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换过这么多东西,你怎么就不再换一下主板看看,连硬盘都换了,系统应该是换过了吧,如果是主板,我觉得最可能是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可以尝试换一下CPU附近的电容看看。

网友:
死机的故障范围很大
先目测看板子上有没有鼓包的电容,手摸一下有没有过热的芯片和供电管,检查一下整板的电压,清晰CPU座和内存槽…………

网友:
从起事摸CPU座是不是散热不良

网友:
这种故障问题比较大,如电容,电阻,三极管变质或南桥收到错误的复位信号引起的。有条件用示波器测量各个MOS的供电和G极控制信号,波形是否清晰无毛边,否则就受到污染,就的查各个供电IC,MOS管本身或滤波电容。

网友:
看能进安全模式能不能稳定些,清洗下板子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一块
不定时重启后来更换主板解决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座子的问题啊?

网友:
内存,桥的供电MOS管都换了试下

网友:
桥 或是CPU 那块的问题,复位电路是靠桥的,而桥供电是靠CPU处的,也许桥虚焊了压下看看。
CPU 的电压 核温度 会影响 正常运转的与否。。

网友:
遇到过,肯定你板上掉了一个短路帽

网友:
期待分享,LZ有空发一下

网友:
什么都换了,没考虑换个(重装)系统试试?或者能不能进PE呢?进去后也反复重启吗?

网友:
内存的负载电压是否正常且稳定

网友:
楼主其它什么配件都换过的话问题肯定就出在主板上面了,先换主板,解决问题,然后慢慢的维修。这样的故障确实比较头疼,伤人、伤心、还费力。(上面的朋友说的维修范围都比较大了,简单的还可以搞一下,复杂的话建议放弃)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问题比较大,如电容,电阻,三极管变质或南桥收到错误的复位信号引起的。有条件用示波器测量各个MOS的供电和G极控制信号,波形是否清晰无毛边,否则就受到污染,就的查各个供电IC,MOS管本身或滤波电容。
引用 网友A:

同意
还要注意一下,各供电IC虚焊也会导致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