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问题

楼主(2009-08-07):
请教高手这个硬盘还可以修复吗?假如修复了里面的数据还可不可以完整保留。。

网友:
修复硬盘数据就没了 要先恢复数据 在修盘

网友:
你试下使用MHDD扫下咯。。最好进PE系统把重要文件复制出来

网友:
用MHDD扫描下看看吧

网友:
不过有坏道一般数据都考不出来的  你有pc3000的话可以用DE对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