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承龙S263C开机掉电

楼主(2009-08-07):
神舟 承龙S263C开机掉电是什么原因?请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
AMD的CPU吧 这个CPU座子容易虚焊

网友:
不过做完CPU座多数都没了显示,北桥也被烧虚了。

网友:
晕,你和我一样,AMD的CPU ,确实不好搞

网友:
我有同样的机子和现象,除去温控芯片后OK

网友:
此机通病—CPU槽虚焊!一般加焊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