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通用板和电源高压一体板难题

楼主(2009-08-07):
现在我这里已经把2025通用板接好,量电压12V电压达不到才11.12V,论坛里说把5V对地接一负载电阻,得接一个多大的,还是不用接,出现的现象是一开机指示灯来回的闪动,电源板继电器来回滴答滴答的响,请问是我那里没有弄好,还有能显示,不过我刷的是17正屏的程序,该一下就行了,但拔掉电源从插上就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还是负载太重

网友:
但是过一会在插上电源还管用,那是问什么????

网友:
把5V接到2025板上的那个5V电感那里,12V只给高压板供电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用一体板的5V接2025L板DC-DC后面的5V,这样负载平衡一些。
另外更正一下,液晶的电源板上没有继电器,滴答滴答的响是开关电源在间歇工作,是开关变压器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