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K8v-se 一不开机!

楼主(2009-08-07):
按照流程,,查看PSON针脚是否有3.3V电压,测量为2.96,在一板能触发的板上量也是2.98,所以视为正常。。晶振一脚为0.83V,另外一脚为1.11V。晶振起振。PSON经过一个电阻R102到IO的68脚.。。。按着PSON,IO 64脚有跳变,2.96V到0V跳变。。证明PSON到IO线路没有问题。。IO 67脚为4.63V,按下PSON时,从4.63V到OV跳变。。IO 73脚有从0V到3.3V跳变。。IO 72脚有从5V变成0V。。。。。但是还是开不了机,触发不了。估计应该系是IO72脚,或者绿线被拉低的电路有问题。。但是线路跟不出来。。IO我已经换过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跟我情况一样的。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谢谢。。不过我这块板是没有这个芯片的/。。。

网友:
直接把72脚接到绿线不就行了?

网友:
Io都正常了还换什么IO啊,肯定是72脚和绿线之间的线路有关,排除断线的情况下一般就是它们之间的三机管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了。。。。后来跑线路。。。IO72脚出来接到一个ASM8282M芯片。。电源14脚也接到这个芯片。。奇怪的是在几个月前我已经换了无数个ASM8282M,,还是开不了机。。。今天在想,,什么都正常,,无非就是这个芯片控制。但是之前换了这么多还是不行。。。无奈之下,无换一个试一下。。结果可以开机。。。真奇怪!!!!听人家说这个芯片很容易焊坏,我之前换好多的时候,芯片是没有焊坏的。。因为我以为焊坏他,所以我又从那个板拆下来装到好板上测。。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