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gt 主板缺原件

楼主(2009-08-07):
onda n61gt 主板 I/O旁缺原件 电阻R277 到R281都没了 谁有版 发个图片 谢谢
看电阻是什么型号的
主板

网友:
谁有主板 救救急啊 在线等。。。。。。。。。

网友:
看看I/O型号
!查相同型号的I/O外围电路是用多大的电阻代上OK

网友:
只有一张ONDA N61G
R277到R281都是空位!

网友:
版主,我这正好有一快昂达N61G的板,IO83627右边的从R277到R281再到R256多是空的。不用担心了。

网友:
谢谢 我在查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已经解决了 r277和r281加了511电阻 现在ok了
谢谢 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