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原理?

楼主(2009-08-07):
笔记本键盘上有差不多100个键,但是键盘接口只有20多根线,每个键的命令不一样,键和键之间还有线连接起来的,请问下是什么原理来的?

网友:
16*8的矩阵电路。

网友:
请问要是键盘在打字的时候摁一个键出好几个字母怎么修呀!

网友:
笔记本键盘上面没有芯片,就是矩阵扫描。一根线断了,就会有N个键不能用,当然要看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