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C51主板维修一例..高手路过..

楼主(2009-08-07):
无事到电脑城收废品那里闲逛..看到二块精英的754主板..型号为C51G-M754.带集成显卡.手里正好有个754的闪龙..这个板集成6100显卡还带PCI插槽..看来是好东西..全是厚厚的一层泥巴..跟老板说下..50块钱拿走..
言归正传
回家用自来水加把毛刷把板上的泥巴洗去..晾干..通电试下..不用说了.二块都是坏的.呵呵.仔细观察主板..发现一块南桥烧出了一个洞..看来这块没戏..另一块通电正常..无复位..南桥通电后烫手..
这是初步测试结果

把南桥压个散热片
通电测试1号AGP供电管..G级电压正常..AGP供电只有0.4V..看来就是它了..二话不说..从另一块坏板上拆下个供电管.再试..还是一样..把供电管再拆下..量控制级电压..0.8V..看来还有故障..一路跑到2号电源控制芯片..怀疑此芯片坏..从另一块主板上再拆下换上..故障依旧..郁闷中....再一路跑到3号芯片..也不知道此芯片坏了没有..还是老规矩..从另一块板上拆下换下..嘿嘿...1号AGP供电恢复..满心以为故障排除..上CPU..FF......没思路了,不知道怎么修了..拿个散热片按着南桥..再试.居然跑码..看来南桥有虚焊了..涂上焊锡膏..拿着850住下面猛吹..冒烟一阵后用镊子轻轻地推下南桥..动了..看来可以了..冷却后试机..正常..满心欢喜..马上接上硬盘..开始试机..结果系统没装完..就死机了..我晕啊..此板真是多灾多难..修得没思路了..一不做二不休..拿板左看右看..有点怀疑是4号附近二个管有问题..换了再说...再装系统..测试..OK...用了几天..没有问题..至此此板终于修复..没什么技术含量..主要是有二块板..故障点不同..可以参考各部分的电压值...呵呵...

网友:
不好意思
发错了图片..晕了
补上
版主麻烦帮我把那个图删了...

网友:
看完后深有感触,修板无啥,替换法而已,只要你有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