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帮障

楼主(2009-08-07):
我给客人装了一个TP-Link410的路由器,设置好后正常使用,但是用不好多久上网就非常的慢,有时可能上都上不了,后来进路由器时提密码不对,最后恢复出厂后,可以进路由,重新输入上网帐号后可以了,几台电脑都正常。过几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怎么的,,最后发现恢复出厂后,第一次可以进路由,第二次又进不了。但是几台电脑上网都是正常的。可能几天后又不行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位高人分析一下。

网友:
有人修改路由器?密码不可能自己修改的。

啥时间速度慢?如果有一个人用BT,其他的机器都会慢,这个“慢”就是正常的。

还有上网高峰时段也会慢。

网友:
不是很懂有高手指点一下,学习学习嘿嘿

网友(2014-11-19):
有的是路由器让雷击过,里面的保险电容都烧断了,拆开就能看到黑的。平时上网正常,到高峰就掉线。我遇到过,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