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做不上系统

楼主(2009-08-07):
我有一个串口的SATA80G硬盘,可以用DM或是PQ分区格式化都能成功,但GHOST完系统一引导就说缺文件,让插入安装盘修复.后我我想用安装版的装系统,分区之后格式化说硬盘是SCIS或者损坏.

我换了一块也是希捷的SATA也插在那个口上,就能做进去系统,我于是认定硬盘有坏道.可是用MHDD检测速个盘,连一个绿块都没有.可是为什么做完系统引导不起来呢?

不是品牌硬盘,是组装的,坏的也是希捷80G硬盘,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硬盘呢,看一下硬盘里有没有装保护程序。

网友:
应该是硬盘装了写保护程序了,把程序卸载了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引导有问题,应该放专门修硬盘的地方,用专用软件检测修复。。。。

网友:
是不是固件坏了呀,

网友:
首先得摸摸主板南桥是不是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