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候屏又花屏白屏跳动

楼主(2009-08-07):
手头上有一块京东方的17寸方屏显示器,开机的时候就有一大块会有横线,白屏,花屏的现象出现,而且不停的跳动,排除高压板,驱动板的问题,因为我反复配板测试过了,最后认为是屏的问题,屏的驱动芯片给动过了,怀疑是屏的升压部分和信号部分的问题,请问有没高手维修过这种现象的屏,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排除高压板,驱动板的问题,还有与驱动板和屏之间的数据线,你先把屏上的电容和电阻测一下,看有无不对的。之后就是按屏板上的IC挨个代换,还不行就的找专业的了

网友:
有地方接得不好把它弄弄

网友:
大多都是电容鼓包引起的.你可以看看屏供电电路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