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5V短路,修复

楼主(2009-08-07):
接到一块杂牌945主板,故障是风扇一转就停,测量得知5V对地为0,找了一会很不好找到短路点,就用镊子多次短路绿黑线,手压在几个芯片上,看哪个发热。短路几次后风扇呼呼转起来了,一量,主板好了,就这么修好了,神奇了吧。

网友:
5V短路了的话你短接14电源也不可能输出的,我想5V没短路,还、有阻直的

网友:
这也能行  高手啊

网友:
可能强开机把短路元件前面的限流电阻稍断了,而短路元件又不是关键芯片

网友:
照楼上所说肯定还有别的隐藏故障

网友:
应该还有问题的,都还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
5V对地确实为0,开机风扇只转一下,只有用镊子短接绿黑线,不算什么经验,纯属偶遇,没有维修电源,找起来挺麻烦

网友:
其他公司送来的板子。已经用好几天了,没问题

网友:
不是把短路烧成断路吧------菜,各位别拍砖啊!

网友:
又碰到一例相同故障,这次能看到是滤波的小电容冒烟,拿掉就正常了。上次那个板子也一样,多次短路后烧断了那个电容,主板就正常了,

网友(2010-02-13):
这可能是虚焊。。。。不是短路吧。。。

网友:
运气是不错  有一次我修    945主板时候  也是   刚开始  还是坏的   后来没动件  后来 自己就好了

网友:
电容短路.多次点 .把电容击穿?  好了?
头回听说 如果平时短路的话 可不敢多点 怕把东西烧坏!!
呵呵  也算长见识!!

网友:
什么板子?你进BIOS里看看,是不是有 “省电模式 ” 而且还是开启的? 一般方正和神舟的板子是这样,不是IO什么的

网友:
还能这样。。。以后试试看这招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