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SONY不开机的机器

楼主(2009-08-07):
修复一台SONY不开机的机器

网友:
这个是你发布的内容:

修复一台SONY不开机的机器
机型:SONY
故障:不开机
现象:有触发动作,但马上保护。
过程:
        1、 拆机后,首先把COMS放电,测试,能正常开机;
        2、 原来是,这么简单!嘿嘿~~赚钱实在是容易;
        3、 装机后,再测,发现,故障又回来了;
        4、 回想刚才装机步骤,没有不对的地方啊!因为,SONY机器螺丝多而且杂,
              所以我画了图,还贴了标;
        5、 再次拆机后,发现故障又排除;(无需放电)
        6、 再次装机,装2个步骤,测试一次,当装了C面键盘位置的一个螺丝后,故障
              再次出现,将这颗螺丝与另一稍短的螺丝对换位置后,故障排除。

    总结:
              1、  可以肯定的一点,本人在操作过程中,绝对没有将螺丝装反。
              2、 故障不是放电也不是COMS放电排除的,而是,拆掉了那颗关键的螺丝排除的!

    呵呵~~~,看来我们在操作中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存在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楼主真细心,对客户真负责

网友:
希望楼主下次发帖不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