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515SM液晶显示“节电王”?

楼主(2009-08-07):
显示器在不接主机时,可以长时间显示无信号的提示语,接主机后指示灯变绿,提示语变为节电王,有没有同行遇到过这种故障的,是何故?
显示器
无信号

网友:
量VGA接口的行场是不是短路..

网友:
刚查了VGA接口的行场没有短路,换VGA线也一样,行场对地也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