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问题

楼主(2009-08-07):
手上一台东芝的笔记本 开机就显示
****RTC battery is low or CMOS checksum is inconsistent****

press f1 key to set dste/time

更换过电池问题还是一样  接下去该怎么做  查线路吗??

网友:
可能键盘有问题。

网友:
等待学习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设置你的时间和日期的吧,有可能。

网友:
按F1进BIOS设置时间和日期,保存退出,去掉本本的电池过一会儿在上电池开机,如还提示上述问题,你又确定新换的电池电压正常,那就查CMOS电路吧

网友:
可能是coms电路问题吧

网友:
把CMOS清掉,再来设置时间和日期

网友:
我觉得也 是coms电路问题

网友:
如果是dell机器,就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电压不足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网友:
换电源看看了66666666666666666

无边思绪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