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不定时自动关机

楼主(2009-08-07):
一台神州承龙S262C笔记本不定时的自动关机,关机时电源指示灯慢慢灭了,马上开不了机,需把电源适配器断开一分钟左右再连接才能开机通电,断电再开时往往不到两分钟又自动关机。

网友:
清理下风扇应该就可以了
神舟的CPU座子容易出问题的哦、、

网友:
神州主板出问题的多多,不好搞

网友:
基地有这方面的帖子
去掉下面的芯片

网友:
神州笔记本好多是人家代工的不一定是神舟自己做的

网友:
检查下散热系统是否有问题

网友:
检查散热把先

网友:
这种机换温控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基地有这方面的帖子
去掉下面的芯片
还是不行!和散热一点关系也没有,刚开机是也会自动掉电。估计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请高手们指点。前两天把电源周围的电路和电池周围的电路焊了一遍,用了两天没问题,第一天开机24小时没问题。今天又出现了,关机时电源指示灯慢慢灭了,马上开不了机。要过两分钟左右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