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屏中要注意的,一定亲历亲为

楼主(2009-08-07):
今天公司来了23寸的 LG-P 的屏,驱动板和高压板都是接好的,只要把屏线街上就OK, 为了安全我在通电前又大概的检测了下 各项电源对地是不是短路,因为货运运来的东西,还是在检测下安全,之后又 通电看看个电压是否工作正常, 确认OK后 ,全部连接,测试。通电后,电流只有0.32A,一屏不亮, OSD板灯为红,按道理来说,是没有检测到VGA信号,但是测量下EN的5v 是有的,奇怪了,我也没多想,因为屏和配套的板子都是我同事发过来的,可以说他是我师傅,我打电话问了下,他说在他那边可以点亮,看来只能自己在查问题了,我换了个高压板,单独用板子点灯,发现可以,初步认为是高压板问题,  配套的6PIN 没有标出 各个PIN脚定义,只有自己测了,电源和地最容易了,ADJ一般都连接一个电阻个三极管,剩下的就是EN ,原来是高压板的3根线没插对,EN插到ADJ了,看来什么都要自己弄了,本来很信任我的那个同事,但是线都错了,还说可以点亮,希望大家以后也注意,呵呵

网友:
EN是什么?

网友: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EN,希望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EN应该是控制高压板开/关的那个脚吧!

网友:
应该就是ON/OFF开关

网友:
如果是ADJ插到开关,应该是关机白屏才对,不知道楼主的显示器,怎么会不亮的。

网友:
EN是Enable,也就是开关ON/OFF

网友:
en 是高压板的驱动信号,或者叫使能信号,由驱动板发出,没有的话肯定没有背光。
ADJ是亮度检查调节电路。一般设计都没有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