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内存问题

楼主(2009-08-07):
学校机房02年的机子,100台呢。不知道什么厂子的主板,CPU为C3 667MHz,内存条为SD的64M,现在出现通病,就是开机一短报警,怀疑为内存条故障,换其它条子则正常,但难点是本机的内存条重插一下也许就好了,反正是时好时坏,请高手指教。
主板
CPU座
CPU
南桥

网友:
清理一下内存条、插槽试试

网友:
问题不大!用橡皮清洁内存金手指,再买屏WD-40回来喷在牙刷上刷内存槽就OK了

网友:
先看内存是否不良 内存供电 时钟 打北桥到内存的AD线 32.768 更换内存槽

网友:
用砂擦来清洁内存金手指效果更好

网友:
可是如果是内存条的问题,那么内存条换其它板子的机子上又好着呢。如果是内存插槽的问题呢,拿一根其它牌子的内存条换上又好着呢。是不是时间长了元件老化造成不兼容了??

网友:
绝对不是金手指和内存槽脏的问题,因为我在每次维修的时候都会先进行清理,我估计就是二三线主板再加上杂牌的内存条在时间长了以后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先顶起,再有高手看看吗?让我也多学点知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