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E197FP1电源电路SG5841SZ

楼主(2009-08-07):
有两个电阻烧了看不情R861  R887 R856。R861是S极反遗给6脚。R856是8脚到G极。
  请问谁有这个电路图或谁正在修这样的机子。请回复谢谢,

网友:
直接参考公板线路,PDF在这里

网友:
8脚到G极用100欧的电阻,S极对地电阻用0.22欧。S极反遗到6脚电阻用100欧。现在可以显示了,但电源部分吱吱响。声音比较大,我怕用不了多久啊,还要怎么改才行啊,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