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完电容不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9-08-07):
我有一块双敏的845板子,前一段有时开不了机,开机箱一看电容爆了好几个,不是CPU旁的大电容,是北桥周围的电容,第二天,我全部换掉,开机不成功,有糊味,拔下电源,发现内存旁很热,我又把电容全部焊了一次,开机风扇就转一下,再开风扇不转了,是那里的问题呀?是上管吗?

网友:
供电有短路的地方
首先检查电容有没有接反,然后测量到底是哪个供电短路

网友:
我估计是换了以后短路了,然后把其它元件烧掉了。如果是个懂家子倒还可以继续测,再修,如果和我一样是个菜鸟那就得送修了。

网友:
会不会跟CPU功电有关啊?

网友:
都闻到糊味了,仔细观察看看哪个零件的表面有烧焦的痕迹,更换!

网友:
应该是电容换反了,短路烧东西了,

网友:
你焊过电容,先看看电容是否焊反,没的话,量量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容短路了
或者是你焊接时把电容旁边的元件短路了
查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