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的板 能跑完码 不显示 是不是显卡坏了 还是显卡芯片?

楼主(2009-08-07):
945的板 能跑完码  不显示  是不是显卡坏了  还是显卡芯片?

网友:
是集成还是独立显卡?
能跑完码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上次碰到过. 替换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独立显卡插槽么  你上一个独立显卡 看看

网友:
没有集成显卡,换了一个显卡还是不行  怀疑显卡插槽不行,显卡芯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是不是应该查一下显卡糟的供电,时钟是否正常,以及旁边的电阻是否是好的

网友:
北桥不良  或是空焊 早成的 ·~  也可能是BIOS程序不良 导致的不显示 1

网友:
显卡糟的供电,时钟是否正常,以及旁边的电阻是否是好的

网友:
测槽的供电,12V 3.3V还有3.3V DUAL是否正常,压桥试试,桥虚焊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测槽的供电,12V 3.3V还有3.3V DUAL是否正常,万一不行用镊子把槽子刮刮。。

网友:
清零一下  看可不 V星 主板通病